求助:怎样将复制后的pcb图拼在一块

楼主:
这是我画好的一块pcb图,为了印刷方便要两块同样的图拼在一块,我老是拼不齐,求指点

网友A(2010-03-29):
定原点。应该可以的。我都是这样拼板的。

网友B:
你把网格的设置改下试试,也就是说你要以多长的尺度计算你每移动一格的距离,在那工具栏里有一个网状的图标

楼主:
原点已经设置好了,我是先把画好的pcb全选后复制,然后ctrl+v,但是放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放,老是放不齐边,不知道大家也是这么弄的吗

网友A:
你在选择时最好点其中一个角,这样放大后就可以对得齐,前提一定要把捕捉风格设置成最小。

楼主:
感觉方法太原始了,应该还有更精确的办法,下图是拼起来的图

下面的图可以看到拼的不是那么精确

网友C:
用命令的方式。
支持命令行不?

网友D:
应该是GRID设置问题导致的吧。

网友E:
数量少直接定原点复制指定点粘贴。
数量多用阵列粘贴。

楼主:
百度了一下阵列粘贴,发现还是不会用,还是用笨法吧,把单元格捕获网络该成0.025mm,Duplicate design,然后一点一点的调整最后就是这样子了,大家看看还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下面特写,没有拼齐

网友F:
拼板要留1-3mm的空隙做V-CUT(不同的厂家有不同的要求,需要沟通)
你也可以跟厂家说明要拼成多少块,他们会给你拼好,有需要的话还会给你加上工艺边以便于过波峰焊。

网友:
提出你的要求,叫电路板厂的工程师帮你做吧。。

当年在电路板厂做工程的时候,不知道帮多少人拼板。。。。??
你需要给一个实现方式就可以了,让厂家把拼板完成后的文件发给你确认,你觉得行就可以开工做板了。

以前在电路板厂用电是GENESIS软件,拼板很快的。。。

网友G:
你只需要在你PCB的基础上用keepout或机械层上画出拼板的框框即可!不用每个框框中都复制进去,厂家自然会明白的!很简单!

楼主:
呵呵,是老板要拼板的,我初学,身边没有懂的,只好跑到坛子来请教大家,学到不少

网友H:
拼板这东西还是很简单的,想怎么拼就自己去拼,

步骤一,要发呆,成为呆板,

步骤二,先测量好每块板的大小,准备每块板的间距,

步骤三,选中整块板,然后用ctrl-x,,对就是把整块板删除掉,哈哈,旧的不去,新的怎么会好了呢?

步骤四,用复制,,,,,,,是矩阵方式复制,你会发现你喜欢怎么拼就怎么拼了,每块板的间隔距离都是数字化,随心所欲。

还没明白,-------------------那,我先去发呆发呆再说

网友I:
我在线路板厂上班,以前是做工程方面的,现在是做销售,经常会遇到以下几种情况:
1、部分客户的板子是自己拼好的,每块板子都一样,很规范的,做起来挺方便。
2、有些客户的板子随然也是自己拼好的,但不知咋回事儿,两个板子有出入,拼板间距也不规范,搞得线路板工程方面无从下手,只有去问客了,这样就浪费了时间。
像第二种情况的客户,建议你们自己不用拼板,直接把拼板要求写在制作要求里面就好了,线路板厂工程师会做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