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木有高人隐士知道以下IC?如能赐教一二,不胜感激涕零!

楼主(2010-03-29):
似于三极管的SOT-23封装。

一个是3脚,其中两个引脚上标有C  R两个字母。(R有点模糊,估计是R。)

一个是4脚,不过有两个引脚是相连的,相当于3脚,其表面上有A ,K , F三个字母。(F上有一横杠,应该是表示低电平有效。不知是否表示频率的意思,这个接在了td1509的feedback端引脚上。)

两个都没有写明型号 。

不知道是什么东东,可有哪位高手相教一二。

——小弟论坛菜鸟,分数不多,还请海涵!

楼主:
有木有人啊

网友A:
可否把电路贴上来看下?

楼主:
第一个量了一下,应该是三极管。
第二个没什么头绪,主要是IC上标示“F”的好像比较少见。我是没有见过。TL431倒是跟这个有几分相似,也有A,K,不过还有一端是“R”(参考电压)。
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量,红2黑3,显示“1.893”,红3黑2,显示“0.563”,测量其它组合都无具体显示数值。
不知有没有人见过此等器件?

网友B:
没有遇到过,LZ 可以测量他们管脚之间的 特性曲线 在加以判断 其型号!

楼主:
嗯,多谢了,尽管可能还是没有结果

网友C(2011-05-27):
有K,A的是不是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