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源线直角走线,如何?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3-29):
1,高手
2,个性

楼主:
不要这样说,认真的求教啊,

网友B:
电源线如果非但不可走直角没问题,不用刻意去走45度!

网友C:
那得看你的电源是个什么电源!
如果你市电进来呢?IC的供电呢?
情况不同啊!

网友D: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E:
90度的走线会引入额外的阻抗变化,如果是ic,特别是低速的,如果保证在各个电源引脚上都有电容,这点增加的电感根本没有影响吧
当然,肯定是45度好,不知道讲的对不对,呵呵

5# jepsun

网友F:
不提倡90度!

网友G:
如果是直流电源线的话,90°一点问题都没,什么辐射、阻抗等问题,在这里全部无视

网友H:
走 45度已经成为业内公认的最基本的规则了,但是低速情况下并没有那么夸张

网友I:
是的  45%常用

网友I:
这是  经验值吗?

网友J:
最好不要走九十度的,四十五度的好点

网友K:
45度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