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珠也会响?

楼主(2010-03-29):
如下面的图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L853G7G1R5]U1U2Y1@HY2@3.jpg
MP3302是DCDC用来给7寸LCD的背光供电,7寸LCD背光为7串2并的LED灯。当背光点亮时L23会发出“zizi”的响声,声音比较大。把L23更换为0R电阻后恢复正常。是因为电流不够吗?我选的是1200mA的呀,7寸LCD才消耗300多mA电流啊,这个磁珠为什么会响的?

网友A:
L23与L6的节点U18—5脚要加个电容啊。

楼主:
是这个原因才导致磁珠会响的吗?什么原因导致磁珠会响,共振吗?

网友A:
极有可能,没有这个电容U18—5脚也被升压,U18不坏已是幸运,U18可能出于间歇振荡,
声音就听得到了。

楼主:
恍然大悟,谢谢了。

网友B:
升压电路

网友C:
电路问题,请参考5楼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