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射频功放设计的问题

楼主(2010-03-29):
刚学射频,在做射频功放时有很多问题,希望能得到解答:
这个偏置可以吗,L1是高频扼流圈吗,可是82nH在 945Mhz是阻抗有77.5跟50Ohm比并不高啊,R1的作用又是什么啊,会影响输入阻抗吗?
还有输出端的偏置,不用电感隔离直流电源吗? 我是新手,看射频才刚3个礼拜,问题可能太简单了,还是希望各位耐心解答,谢谢

网友A:
输入端的偏置电路带有阻抗匹配功能(因为FET管的输入阻抗比较大)。输出的偏置(类似Rd)其实是感性的。

注意:分析这类电路一定要考虑传输线的作用(图中的方框,那不是电阻)。

楼主:
偏置电路带有阻抗匹配的功能, 我的确没想到,我以为偏置电路中的微带线只是用来做导线让电阻有个地方焊,这样怎么分析匹配啊,感觉要做出合适的匹配是最难的

网友A:
找本《射频和微波》类似的书看一下,内有相关内容。

楼主:
经过我用ads验证,输入端的偏置电路并没有阻抗匹配的作用。 我用ads进行负载牵引,最后测得输入阻抗50几欧姆,此时调整 输入偏置电路的 微带线并没有影响输入阻抗,把c23拿掉也不影响,把L1变大到4百多nH或者几nH也不影响,把R1短路掉也不影响, (其实是有影响的但不超过1欧姆),这样的话输入偏置基本上没有起到匹配的作用吧。 我也用ads验证过,对稳定性也没有影响。

楼主:
回复 楼主:
输入的匹配电路

网友(2010-05-03):
L1是高频扼流圈
R1是稳定作用的,一般取25-100欧
电感怎么会隔离直流呢?

网友B(2012-08-29):
你们学射频都是看得那些书啊?麻烦推荐下,我也正准备学,但不知道从何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