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24V输入得到+15V和和-15V电压?

楼主(2010-03-29):
(无正文)

网友A:
当然可以实现。用个两路输出的开关电源即可。

网友B:
boost升压到30V,加中心抽头得到地

网友C:
两路MC34063, 一路24V to+15V; 一路24V to -15V

网友D:
可以用开关电源,也可以用电荷泵。用电荷泵的方案-15V电流可能做不大。﹢15V容易,怎么都可以搞定了。

网友E:
还可以直接买个输入24V,输出正负15V的DCDC,比如金升阳的,不过比较贵

网友F:
你的输出电流最大有多大啊?如果不大的话可一考虑用线性的器件的,成本比较低!凌力尔有很多的器件都可以达到要求的

网友G:
1、功率大的话建议用推挽,直接输出正负15v;
2、功率小就34063做+15v输出,另外加一个电荷泵输出负压;

网友H:
请问电流多大,直接用DC_DC可能可以,我是卖DC-DC,如有意向需要详谈的,请联系我

网友E:
1、功率大的话建议用推挽,直接输出正负15v;
2、功率小就34063做+15v输出,另外加一个电荷泵输出负压;
引用 网友G:

请问推挽怎么用?能给个电路图吗?对推挽比较陌生

网友I:
回复 网友G:
“另外加一个电荷泵输出负压” 请教 是什么意思?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