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锡膏的问题

楼主(2010-03-29):
以前都是用松香作为助焊剂,最近焊接贴片元件,引脚密,效果不好。于是长运电子市场买了焊锡膏,比较精致的小铁盒的那种,焊锡膏颜色是白的。焊接时效果不错:当烙铁粘不住焊锡时,粘一点焊锡膏马上烙铁头就光亮起来,很好焊了。可是焊好的东西如果不用洗板水洗的话,总会时而工作正常,时而工作不正常。我想焊锡膏里面的酸性物质会导致轻微短路。所以有朋友有我相同的爱好,在用了焊锡膏以后要记得用洗板水彻底洗一洗。
    但是有时候会被你忽略:用万用表量起来都是电阻无穷大,没有短路或者漏电。大家都会以为不存在漏电的问题。但是没有洗就是有问题。我想还有可能那个焊锡膏在电路板上已经形成了非线形的电阻:小电压(《1伏时)电阻无穷大,一旦有稍高的电压(超过1伏)就导通了。大家说有没有道理啊!呵呵!(这是什么?谁仍的**蛋啊!!!@#$%%^^^&&)

网友A:
从来不用焊锡膏,lz可以配些松香酒精溶液来用,很好用的!

网友B:
深受其害啊  所以后来干脆用 松香 酒精了

网友C:
我也曾经深受其害过,当初买的助焊剂竟然导电,我开始还以为电路板有问题类,查了2天的原因才查到

网友C:
用洗板水的话,用棉签蘸洗板水很多**会沾板子上,很脏,大家有什么办法

网友D:
洗板水有专门搭配的毛刷;多刷几次。

网友E:
没用过焊锡膏,不太清楚!

网友F:
焊PCB的话千万别用焊锡膏,那东西带腐蚀性,而且很难清洗干净的。

焊锡膏只适合焊接镀锌铁板等五金件,而不应该用于电子元件的焊接,就算焊接电线都会有问题。
而焊接PCB还是用松香酒精溶液好些,或者用带松香的焊锡丝。

网友G:
我现在很少焊了

网友H:
这东西,害人啊,我有次焊完板子竟然冒火,但是用表查还查不出来,后来才知道的是焊锡膏的问题。

网友I:
看完帖子,俺也不敢用了:L

楼主:
呵呵!吓的大家不敢用不是我的本意。
其实我只是提醒大家记得洗一洗、烘干。
还有我用的是那种白色的焊锡膏,洗板水或者天那水很容易洗掉它。我看很多修手机都用,只是烘干时要多用热风吹一吹。
那种带黄色的焊锡膏腐蚀性更强,建议焊接电子元件不要用。

网友J:
焊锡膏有两种,一种树脂型的,没腐蚀性,但是贵.一种是普通的,高温下会有酸液产生,带腐蚀性,也导电.
现在假货满天飞,所以我不冒险,用的松香水.

网友K:
用洗板水的话,用棉签蘸洗板水很多**会沾板子上,很脏,大家有什么办法
引用 网友C:

用洗板水洗板用牙刷刷,刷完后马上用干净布擦干,板子会很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