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 by step 用nRF24Z1做2.4GHz CD音质数字无线音箱/耳机

楼主(2010-03-29):
nRF24Z1是一个很好用的单片2.4GHz无线音频传输SOC,其特点是传输全数字化,传输无压缩确保音质无损,内置无线传输抗干扰协议,只需简单配置就可以工作。

下面介绍如何用nRF24Z1做无线音箱耳机:

楼主:
ATX 2.4GHz无线数字音频发射模块的原理图,主要由一块wolfson的立体声ADC和一个nRF24Z1构成:

楼主:
ARX 2.4GHz无线数字音频接收模块的原理图,主要由一块wolfson的立体声DAC和一个nRF24Z1构成:

网友A:
可以考虑动手做做。。无线的东西就是要多做多调才有感觉的

网友B:
兄弟,怎么联系你呢?
手上刚好需要这个东西, EMAIL:MYLOVETUS@126.COM

网友C:
上面的那么多打的孔是过孔吗?干什么用的?怎么看上去不像过孔呀?

网友C:
另外这个东西究竟装在2MM厚的塑料盒子里在150平方米大的房子里能传多远呢?有人试过吗?

网友D:
上面的那么多打的孔是过孔吗?干什么用的?怎么看上去不像过孔呀?

过孔.

网友E:
就是过孔。 减少高频信号的地线阻抗,不过貌似孔太大了。 应该用0.4mm以下的通孔。

网友(2010-07-10):
关注,有没芯片资料

网友F(2012-07-04):
楼主距离多远?

网友G(2012-08-25):
不知道楼主怎么联系?

网友H(2015-02-26):
你好我非常關注您發表nRF24z1的**
樓主怎麼連繫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