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052单片机寄存器的问题

楼主(2010-03-29):
8052有256个RAM,前128个RAM可以进行直接寻址,后面128个RAM是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地址。做功能寄存器时可以直接寻址,做普通寄存器时只能间接寻址。但是我在想把后128个RAM当做普通寄存器时,我改变了寄存器中的内容,也就改变了特殊功能寄存器中的内容,那样会不会影响整的系统的工作。我去问老师,他说后面128个RAM不能用,难道真的不能用吗?如果不能用的话,那8052难道只比8051多4K的flash和一个定时计数器吗?

网友A:
后128字节RAM实际上是两个物理上的存储器,各128字节,但公用地址。
对后128字节地址,直接寻址指令是访问特殊功能寄存器,间接寻址指令是访问普通RAM。所以间接寻址改变了RAM内容并不改变特殊功能寄存器内容,反之亦是。
注意不是8052,8052是掩模工艺ROM的单片机,并没有flash。

你们老师,不说也罢。

楼主:
谢谢maychang前辈了,还是二姨家的老师好

网友B:
你们老师给听成8051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