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48关于低功耗?提问?

楼主(2010-03-29):
32kHz正常方式下,启动一个外部中断,和检测两个IO口的输入,不知道这样的话用3.6电池,最低功耗能到多少

网友A:
大致数据可以参考芯片的DataSheet。不同休眠模式区别会比较,具体多少自己实际测试一下。

网友B:
问这个干嘛

网友C:
做断线报警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