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85驱动问题,急急急

楼主(2010-03-29):
我的485硬件原理图如图所示,我直接用的内核里的232驱动,没有改任何东西,可是数据始终只是发完的数据收不到,或者是另外一个样子,我想问一下怎么回事啊 ,这个使能端是不是得需要驱动啊 ,我怀疑是使能的问题。如果需要的话我该如何修改啊,请教大家了啊,谢谢,

网友A:
max485的datasheet去找来看一眼不就知道了……
英文的看不懂,可以看中文的……

网友B(2010-05-03):
使能端当然需要驱动,半双工吗,就是这样的,应该就是软件问题啦!

网友C:
硬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2010-06-08):
rs485是半双工的,所以就需要可控制485_en,配置当前串口是发送还是接受。而RS232这是全双工的。

网友E:
485驱动问题可以到嵌入式驱动开发在线问答平台,有专家老师在线回答

网友F:
使能端可以自己做.你那就做了一个.不过不太好.
还有MAXIM有带自动发送使能的485芯片.那个就不要管使能了.直接把使能接地.你可以去看下.
如果你用ARM自己带的485使能腿驱动是要打开使能的.

网友G(2011-01-14):
这样连线试试  485_EN=1

网友H:
硬件OK!
这类问题最好是用成品的232-485转换头来测试程序.

网友I:
不知道你做什么,不过不需要隔离吗

网友J(2011-02-24):
把使能端单独控制试试看

网友:
驱动也可以使用三极管取反吧。另外,不太理解在A、B线端,为什么没有上拉和下拉,你的发送0、1的信号如何在ab上产生。

网友G(2011-03-31):
13楼 可能搞错了吧

网友K:
慢慢来,LZ加油

网友L(2011-05-01):
使能信号是控制方向的。收发是准双工。不能采用环路测试的方法来测试。

网友M(2011-12-14):
这个比较简单。只需要增加一个方向控制驱动就可以。需要控制485芯片发送数据或者是接受数据,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给EN端高低电平。。。用一个IO控制就行。

网友M:
另外应该EN端应该加一个下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