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电机失步问题

楼主(2010-03-29):
步进电机转速过慢会导致失步吗? 我的是大概2~3秒一圈,有事会 运行不到指定角度,请各位指教

网友:
你那速度转到地老天荒也不会失步的,只会咯咯的难听死了

楼主:
不会不会 声音倒是没什么大的问题  就是会有点是不,不知道是不是起转太突然的事,因为我每次只转45°,再慢点就好了 2# 5880527

网友:
起始频率500hz一般不会丢

楼主:
en  我这已经很小了 估计不是丢了 是转不准了  有时候很准 有时就不行, 4# 5880527

网友A:
照你所说的 2-3秒转360度,实际上的速度是120-180度每秒
然后 电机的步距角 假设为0.9度,
实际上 电机的PPS约为200左右,这个频率是步进电机的低频共振区, 实际使用的时候,要避过这个区间。 建议你找本步进电机的书看看,一般都会有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以前考虑过共振这个问题  现在问题找到了  是机械设备的问题

网友:
这样啊,很多时候搞电气的要证明自己清白需要花很大精力哈:lol

网友B:
同意8楼,深有感触

网友C:
负载过大就会失步喽,使用步进电机最头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