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压降电路(菜鸟问)

楼主(2010-03-29):
我知道有些简单的电路用一个电阻和电容并联起降压的作用,代替变压器。但是我想请教一下,为什么不能直接用一个电阻呢?

网友A:
阻容不能代替变压器,因为阻容不隔离,会死人的.

楼主:
我知道比较危险,但是我想问的是阻容降压和纯电阻有什么不同?

网友B:
你算算看纯电阻的话,电阻上的功耗多大?

网友C:
仅用电容即可实现降压。
电容两端并联电阻,是为了断开交流输入后,电容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数秒)放电,防止人体碰触到电容两端发生人身事故。

网友D:
假设电路工作是电流是0.5A,那么功率是220*0.5=110W,这部分功率大部分消耗在电阻上 你想想该用多大的电阻呢 又大又昂贵呀 而且发这么热咋处理呢

楼主:
哦 原来如此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