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的问题

楼主(2010-03-29):
请问高手,MULTISIM仿真运算放大器是不是有BUG?
我用的10.0。
如果是,用哪种软件比较好呢?
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啊!

网友A:
我用得挺好的呀。

网友B:
这款软件确实有些BUG,建议楼主使用的时候自己要多多分析原理。

网友:
有个很常见的问题,估计很多人都会碰到:IC输出端不能互连 (例如门电路输出端输出扩流),否则出错

楼主:
那么仿真运算放大器和JFET管有没有BUG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