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问如何用软件关闭ATTiny26的掉电检测

楼主(2010-03-29):
在烧写程序时使能BODEN与BODLEVELE,根据手册上的介绍,在深度睡眠关闭此模块可以省电很多,经过实际测量,此模块耗电为0.22MA。
        我想在睡眠时将此模块关闭,唤醒时再打开此模块,但在Datasheet没有找到如何软件关闭与打开此模块的说明。
       是否此模块不能通过编程来开关只能设置相关的熔断丝来配置。请熟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ATTiny26 只有通过编程时配置熔丝位。

BODEN与BODLEVELE  此模块耗电为0.22MA。 // 此模块 应该没有那么大的耗电。

网友B:
这样很不方便,能通过软件设置就好了

楼主:
能软件关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