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

楼主(2010-03-29):
有个问题原文是这样描述的:
1          根据所学知识,设计一个装置, 要求能够测量05mA15mA020mA420mA05V010V15V110V的模拟量信号,使用一个测量输入通道,能够自动识别输入信号类型,使用LED显示,别的问题都好说,主要是怎样才能准确自动识别输入信号类型呢?

网友A:
难在电流信号和电压信号的识别,两种不同的信号采样方式不同。电压信号可以通过AD采集,电流信号可以通过加一个采样电阻。可以在其输出端加两个独立的采样电阻,分别采样,采回的电压不同认为是电流信号,相同认为是电压信号。不过这么做也不妥,和你测量端的输出阻抗有关,比较麻烦。同种信号可以设定量程,超出量程控制换档,使用高一级档位采样。
题目太笼统,再详细些。

楼主:
qzm-ded:你可以说的再详细些吗?怎样加两个采样电阻?

网友A:
用继电器分别把两个电阻接进去,测量电阻两端的电压

楼主:
回复4楼:模拟开关也可以吧

网友B:
测电压,随负载变化的是电流! 靠,关键你的电压也不一定是恒压源啊?电流也不一定是恒流源啊!

楼主:
至于不是恒流源或者恒压源都是后级处理时需要考虑的,现在需要考虑的是怎样能简单准确的判定输入的信号时电压还是电流,条件是输入通道只有一个!

楼主:
和测量端的输出阻抗应该没有关系,因为那个量是个定值

网友C:
这个怎么个自动法呢
不同的量程 不告诉你 你怎么知道是怎么个测量范围啊
我接触到的仪表都是在菜单里设置输入信号类型

网友D:
楼上有理。

楼主:
测量范围这个确实比较费事

网友E:
一般都是用拨码开关,不同的输入信号就拨不同的开关。

楼主:
难道从理论上真的就不能自动吗?

网友D:
回复 楼主:
废话。抛开电流不说,光是电压,如果输入信号是3v,你怎知是05V010V15V110V里面的那一个信号类型?

网友F:
楼上有理

网友G:
似乎无法自动判断,需要的条件太多。关键是电流和电压测量需要通过人工切换,其它的都好说。

网友H:
出这题目的老师也是个二把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