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倍压电路有问题了

楼主(2010-03-29):
(无正文)

楼主:
现在倍压出来的信号不是直流,有交流信号在里面,请问怎么回事啊!

楼主:
再问个问题,这里的旁路电容为什么取这么大??

网友A:
你从哪儿测量的?
0.1uf和10uf并联

楼主:
D6二极管出来的信号,本来应该是平整的直流信号,结果在上升沿,下降沿,峰值都不平。

网友B:
倍压电路的带载能力本来就很差的,要注意负载……

楼主(2010-04-29):
倍压电路难道就没有优点吗?

网友C:
优点有诶  电蚊子效果很好的

楼主:
晕,倍压电路是不是可以抬高电压,而电流很小

网友D:
既抬高电压,又扩大电流,那能量守恒定律不成假的了,呵呵
这种问题,从能量传递的角度分析一下
从原理上讲,想获得稳定电压就象维持水池里的水量稳定一样,有两个基本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做个很大很大的水池,事先在池子里放入足够的水,最好能象大海一样大一样多,这样你用水时就如从大海里舀水,显然一两杯水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当然了,你用观音的净瓶去舀另当别论,在电路中实现这种方法的基本元件之一就是电容,不过由于在相同材料及耐压条件下,电容容量越大,体积也越大,因此用于储能的电容容量能够满足使用要求留有一定余量就可以了,毕竟抗着几十公斤的电容跑来跑去锻炼身体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做的事情。除了电容,也可以使用电感之类其他的储能元件,不过用得最多最广泛的还是电容。
另一种方法是当你从池子里抽走水时要能尽快补充抽走的水量,这样也可以维持一种动态的平衡,最好是补水的能力远强于放水的能力,反过来,进水管子只有直径一毫米放水管子直径10厘米的情况下,想维持水量不波动那是做不到的,除非放水管子给堵住了。在电路中引入负反馈以保持输出稳定正是基于这一思想的做法。你想,运放开路工作放大倍数数百万,接成比例放大器时往往只有数倍数十倍的放大倍数,为了维持输出稳定,牺牲了多少放大能力!这就好比一个出水管孔径一厘米的池子装了一个孔径10厘米的进水管一样,牺牲部分工作能力来获得系统的稳定性。实际上,引入负反馈获得系统稳定的做法决不仅仅存在于电路之中,任何系统中都可以观察到类似的措施,举例来说,要想让发动机稳定地工做在1200马力,那么发动机本身至少要有1500马力的驱动能力,然后针对不同的工况提供一个合适的附加负载才能使发动机稳定地工作,这个附加的负载本身可以说是一种额外的消耗,正是这种牺牲才换来了系统性能的提高。
世上很难有十全十美的东西,更多的时候是权衡和选择,这是大概每个设计者都必须面临的无奈吧

楼主:
樓上高人啊,失敬失敬

网友E:
很朴实的道理!
也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