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STM32-SK开发板的CAN总线部分的例程

楼主(2010-03-29):
最近开始调试CAN总线,竟然发现STM32-SK的开发板把CAN_TX,CAN_RX连去了两个普通GPIO(PB8和PB9),很好奇两个普通的GPIO是怎样做到CAN协议的?

网友A:
不可能吧,就我所知,CAN总线不能模拟吧,应该用专门的模块才行

网友B:
最近开始调试CAN总线,竟然发现STM32-SK的开发板把CAN_TX,CAN_RX连去了两个普通GPIO(PB8和PB9),很好奇两个普通的GPIO是怎样做到CAN协议的?
引用 楼主:

把CAN_TX,CAN_RX连PB8和PB9,没有问题。
PB8和PB9是复用的CANRX、CANTX。

网友B:
CAN总线部分的例程,可以参考ST提供的STM32的CAN例程。

楼主:
PB8,PB9复用的CAN?不会吧,我查了资料,这个端口的复用功能是TIMER,PA11和PA12才是和CAN,USB复用的端口。

网友C:
你最好把资料看仔细一些:

楼主:
谢谢传说中的香主。。。我原来看的67页的STM32F103R6的资料,根本没有这段描述。看了你帖子我找到1003页资料。。。我们现在板子上是STM32F103VBT6,100脚的,原来PD0,PD1 也可以作为CAN。。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