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圈教你玩USB] 请教一个USB枚举多个配置的问题

楼主(2010-03-29):
USB, ST, os
现在做host端程序,一个设备有个4个配置,默认的配置不是所需要的配置,现在想要切换其他的配置,host端 如何发送命令, 谢谢!

楼主:
没有人做个类似的东西吗,我现在能得到设备描述符,默认配置1的描述符及接口,端点描述符, 现在就是不知道该怎样更改默认的配置,怎样的命令流程, 请知道的不吝指教!

楼主:
各位大虾, 我现在在做usb host端程序,处理的设备有两种配置,1。U盘,2,hid+audio, 现在默认配置是u盘功能,现在我想要在设备插入时,枚举过程中,选择配置2,hid+audio, 该怎样的命令流程,希望大虾们能指点一下,谢谢!

PS:现在固定的枚举过程都能完成
1)Get_Device_Decr,
2)Set_address,
3)Get_Device_Decr,
4) Get_Config_Decr and Interface,Endpoint Decr.
5).Set_Config.
6) Get_String_Decr,

网友A:
你发设置配置的命令啊.

楼主:
所需要的配置描述符(hid+audio) 还没得到, 我现在迷惑就在怎样得到(hid+audio)这个配置的描述符

网友B:
据说windows只支持一种配置...

网友C(2010-05-09):
你可以在次枚举,在你发描述符

网友C:
圈圈的《教你玩usb》9叶,也可以参考。

网友D:
原来只有一种配置啊,电脑能自动识别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