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请教两个很初级的问题

楼主(2010-03-29):
1.“对2407A片内flash进行写操作”这句话中的“写”是烧写的意思呢,还是有其他的意思?
2。2407A的MP/MC引脚(118脚)被焊死在GND上,请问在这种情况下能否通过仿真器(JTAG接口)进行仿真?  如果能,应该怎样做呢?

网友A:
应该是烧写吧。
虽然汇编有写FLASH指令,但是很少人会用。
而且烧写程序也是用那条指令的。

楼主:
那不是意味着我要对这块2407A开发板仿真,就一定要把程序烧写到Flash里面?
这么恼火的事都能让我遇到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第二个问题呢。
顶上去

网友A:
2407有RAM啊,可以现在RAM里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2407的RAM里没法仿真,只有外部FLASH或外部ROM里面能仿真。但是这个板子上的MP/MC引脚被强制接地了,只能从片内FLASH的0000H开始执行啊!

网友A:
2407RAM里可以仿真的,有人搞过。
改硬件吧!

网友B:
先把*.out文件烧到片内FLASH里边,然后用仿真器调试,不过硬件断点有限制的!
当然,熟悉了后,仿真器也可以不用的.

http://c8051fmcu.blog.sohu.com/

楼主:
哦,那每次都要烧写。好麻烦哦~~
哎~怎么会买到这么个板子嘛,太讨厌了。我只有改硬件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