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减速电机的干扰情况

楼主(2010-03-29):
各位21ic朋友你们好
我设计的设备要用到10个直流齿轮减速电机(普通的有刷电机,在深圳买的)
使用情况如下:
工作电压:12v
工作电流:0.18A
工作情况:电机每天启动1000次左右(平均每半分钟启动一次,每天工作8小时)
我比较担心的是单个设备要用到这么多数量的电机,会不会造成比较大的干扰啊?
我的这个设备是要装到地铁售票机上的。

网友A:
当然会。我刚开始学电机驱动的时候,不知道隔离,两路电机的电磁干扰就让单片机程序跑得不稳定。

网友B:
让系统电源与电机电源隔离,不使用同一个电源

楼主:
目前没有出现干扰的现象。电源是24V转12V给电机供电,12V同时通过LM2576-5V转出5v电压给单片机供电。这样的供电模式会有问题吗?

网友C:
会。建议你做一下极限测试看看情况。

楼主:
会。建议你做一下极限测试看看情况。
引用 网友C:

ls你好!怎么测试呢?
我们曾经用功率1000W的电钻在设备周围开启,想释放电磁波看对设备的影响。但是没有遇到单片机死机的情况。呵呵,顺便问一下,除开拿到实验室去做测试外,在家里有什么方法可以清楚设备电磁兼容方面的特征啊?土方法都可以啊!
上面开启电钻来测试就是我们老大想出来的土方法,他说这个验证电磁兼容很有效果,呵呵!

网友D:
辐射...这个危害对于单片机系统没想象中强
1000W电钻没怎么强大,上电焊机最好,而且电焊机的电源要和你的设备电源插在同一插座上,当然也可以试试汽车打火装置...那个更加无敌就是不太方便

网友C:
辐射?辐射一般用对讲机试验。
你这个更容易从电源干进去……建议实际带10个电机负载测试一下,看看对于单片机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