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这个电阻什么作用 逆变驱动芯片 IR2103

楼主(2010-03-29):
在单相逆变器的原理图中,其中驱动芯片IR2103是对信号进行放大的,但是我对其中的一些内容不能理解,请明白的人,解释一下。谢谢。

1.电阻R25和R26起到什么作用?
我看了IR2103的datasheet,里面并没有涉及这方面的内容。我也从网上看了别人设计的逆变器,这个地方也都有一个10-20K左右的电阻,请问这个电阻到底是起到什么作用?可不可以去掉?

网友A:
去掉了也看不出什么不一样来.

网友B:
钳位,也可以防止在不工作的时候的静电击穿。

网友C(2011-09-27):
TC2103、TC2104、TC2110是一款与IR2103具有相同性能的MOS驱动IC。TC2103完全替代IR2103,无需改板,直接使用。厂家直销,TC2103性价比比IR2103高,欢迎来电商务洽谈或技术支持:134-3440-1340/qq3633-79189邓生

网友D:
那个是为了保护功率管的

网友D:
R27和R28接在采样 电阻前比较好

网友E:
防止G极驱动开路或高阻时MOS管错误导通

网友F(2013-07-01):
楼上好像是说的不对
R23 R24

网友G:
作用有几个方面:一…作为驱动的负载之一、阻抗匹配!二…么是管的偏置、<因么是管是电压器件、阻抗高、栅、源极之间:>
有拉低栅、源之间电压、有保护作用!…<借用楼上高人之见!哈哈!…>

网友H:
上面的牛人已经为楼主解答了

网友I:
两个字:“泄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