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求救

楼主:
客户返回的产品中有压敏电阻被雷击坏的情况……如图:TVR1 07 431
请教各位大哥哥是压敏电阻选型有问题,还是电路其他的问题,
小弟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2010-03-29):
被雷击了,压敏自然会损害,要是你后级电路没造成损害,那么恭喜你,你的压敏还真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