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知道在防爆仪表上如何设计按键进行信息的输入啊?

楼主(2010-03-29):
请问各位有经验的前辈们,有谁知道如何在防爆仪表上设计按键进行信息输入?防爆仪表一般都被厚厚的壳体和很厚的玻璃封着,那人对仪表的一些操作信息如何输入呢?不用串口,就是想按键,怎么做呢?

先谢谢各位!

网友A:
按键还是免了吧,用无线传或者红外比较靠谱,红外的成本低

楼主:
那样我的遥控器必须是防爆的,防爆的遥控器应该很贵吧?可能也比较笨重,不好看

网友B:
有多厚?可以试试我们现在的触摸按键方案。几个mm的有机玻璃是没问题的。

网友C:
遥控器配完就拿走了,不用什么厚壳吧

楼主:
防爆场合连手机都不能用,同样,如果是一般的非防爆遥控器,在那种场合肯定是不能用的

楼主:
四楼的,把你的方案发到我的邮箱,wzf3151@163.com

楼主:
我就是想找这样一种按键,放在厚玻璃后面,人手在玻璃前面按就可以感应到人在按,现在一般的触摸按键有那麽厚的玻璃挡着就不行了

网友B:
没错,现在的触摸按键就是这样的。关键是你那玻璃有多厚?

网友D:
用干簧管

楼主:
干簧管用着不爽啊,如果壳体不大,又需要好几个按键,互相干扰啊。
玻璃可能有7-8个毫米厚吧,我觉得满足这种需求的按键还是很有卖点的。
九楼的你有好的方案吗?

网友E:
“7-8个毫米厚”的话一般的触摸按键IC都能达到的。

网友F:
我感觉触摸键可以,玻璃估计也不能太厚吧!

楼主:
那推荐一款我做做实验

网友G:
那样我的遥控器必须是防爆的,防爆的遥控器应该很贵吧?可能也比较笨重,不好看
引用 楼主:

遥控器可以设计成本安防爆,不需要坚固的外壳

网友H:
hall元件可以,15mm以下

网友I:
用霍尔元件就可行
A3210
还行的,灵敏度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