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求豆浆机单片机控制系统程序

楼主(2010-03-29):
下面是我想和大家请教的
     1    豆浆机的定时程序
     2    豆浆机的加热过程(怎么才能保证豆汁不漫出来)
     3    里面的防溢出来的传感器是什么
     4    这个小程序要的接口少,怎么选择合适的单片机

      好了,就这么多,希望大家帮帮忙。

网友A:
还是自己写好,有主动权,修改也容易,帮顶

网友B:
这些程序也不会很难,还是自己写写吧

楼主:
噢,老大们啊

网友C(2010-07-07):
就是简单的定时控制,自己写吧。

网友D:
曾几何时,咱也求过,豆浆机没特殊要求一般用个14脚的MCU就可以搞定了,用3个I/O口测温,节省成本。

网友D:
至于防溢出和干烧检测那个传感器就是检测一高低电平(开关量)

网友E:
这么说觉得不太复杂,但是豆浆机好像还不是很便宜

网友D:
贵在模具,而且那电机也很贵,电控板不值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