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安全删除时说:暂时无法停止通用卷,请稍后!什么意思

楼主(2010-03-29):
RT!

有时候想把U盘从电脑上拔下来,会出现RT的提示!

这是什么原因呢???

谢谢!

网友A:
意思是要拨就拨,但不保证数据安全。

网友B:
说明有应用程序正在打开U盘的卷。这个也是跟操作系统相关的。
比方说资源管理器正显示着U盘的内容,某些操作系统会进行RT提示,某些操作系统则允许安全删除操作、并跳转到控制面板。

网友C:
保证U盘内文件没被使用,直接拔就是了~

网友D:
再不行,进入任务管理器里看一下有哪个任务使用了U盘,可以用360的进程管理来进行查看,看它的任务位置是否从你U盘的那里读取出来的,如果是的话关闭它就可以安全删除,再不行你怕破坏U盘里的文件被破坏,你可以点开始,注销,然后再登录,进行安全删除也可以

网友E:
有进程访问U盘,且终止不了,kill it. 然后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啦!
这么多热心的朋友!

网友F(2010-06-01):
有时也是病毒影响....

网友G:
说明你的U盘带了自动执行的病毒,你去下一个U盘专杀工具吧...

网友H:
用unlocker吧
我以前电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会出类似这个问题的
所以下个unlocker用了就没事了

网友I:
关闭计算机再拔。
敢问楼下有比我这更安全的吗?
当然麻烦不麻烦是另一回事。

网友J:
USB驱动会记录每一个打开文件的次数,如果这些打开没有关闭就会提示这个。
如果你打开着里头的文件,这是属于正常现象
如果你全关了还出现这种情况就是IE的一种问题啦
你可以在任务管理器里结束EXPLORE进程,然后再运行explore.exe
就可以正常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