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pnp三极管什么状况下作放大或开关使用

楼主(2010-03-29):
(无正文)

网友A:
以NPN三极管为例,当Ube间的电压大于开启电压时,即可以作为开关管使用
当Ube间的电压大于开启电压,且静态工作点在合适的位置,即放大区时,就可以起到放大的作用了

网友B:
现在三极管一般都作为开关使用,用到放大的比较少,一般都是用运放来放大

网友C:
看电路的结构才能确定其管子的作用,没有具体的规定。建议找相关书籍学习一下。大家同为新手,多多努力吧:handshake

网友D:
基极电流在放大状态(根据管子的数据),超过之后Vbe会固定在0.7V左右,进入饱和导通,成为开关管。
失去放大作用。

网友D(2010-12-18):
看管子的基极偏置电流(也就是工作点),电流值在饱和导通和截止之间都算放大。饱和之后就是开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