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怎么老运行设置次数的2倍?请高手解答

楼主(2010-03-29):
#include<reg51.h>
void left(int x);
void delay(int count)
{
int i;
while(--count!=0)
for(i=0;i<125;i++)
;
}
void main()
{
IE=0x81;
TCON=0x01;
P2=0x0f;

while(1)
{ delay(500);
P2=~P2;
}
}
void zhongduan(void) interrupt 0
{
unsigned char saveP2=P2; //保存原状态

left(2);   //左移2次

P2=saveP2;
     //回到原状态
}
void left(int x)   //左移函数
{
int i,j;
for(i=0;i<x;i++)
{
  P2=0xfe;
  for(j=0;j<7;j++)
  {
   delay(500);
   P2=(P2<<1)|0x01;
  }
  delay(500);
}
}

网友A:
1. 把你软件表达的意思说明白点吧.
2. 大家帮助你的话, 也要节约大家的时间. 互相体谅一下. 呵...
3. 没太研究你的代码, 初步感觉是定时器和延时函数造成的. 意思是说, 定时器定时相对于延时函数来说有点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