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电桥电路死区?

楼主(2010-03-29):
需要一个电源极性切换电路,于是想到了电机驱动的H电桥,用4个MOS进行切换,但在切换时会有个“死区”(类CMOS门的切换过程中会有两MOS管同时导通的时刻)

但大功率mos一般反应较慢,直接切换是不是有问题?
IRF7343( di/dt = 100A/µs)

下班了,图没截下来...

网友A:
“死区”是指同侧两支管子同时截止,并非指同时导通。
同侧两支管子同时导通,一般称“共同导通”。在电压源供电电路中,“共同导通”非常危险,近似于短路。即使没有烧毁管子,也将给供电电源带来很大损耗。

网友B:
有共同导通区,所以才要设置控制死区,避免共同导通

楼主:
呵呵,纠正:“共同导通”
切换倒不是很频繁,偶尔切换一下而已,我就是怕烧管子。

网友C:
延时导通

楼主:
Mos驱动真要大费周折:
1.由于电源电压过高,全部要分压驱动
2.由于栅极电容过大及“共同导通”的存在,驱动电阻要选的比较小(1K时,RC乘积约:1us)【还是不能确定1us时间会不会烧管子】

楼主:
不知在PMOS上方串入一个100uH电感如何

楼主:
呵呵,想到办法了,不回帖不告诉你们...

楼主:
用电路实现这个功能,即可搞定“死区时序”:MOS管截止时迅速截止,开启时通过对电容充电延时开启。
具体:
1. PMOS栅极上并个小容量电容及分压电阻,用PNP三极管对电容进行放电即可实现迅速截止,导通时却会因为
   充电的关系而延迟导通;
2. 同理,NMOS栅极上也并个小容量电容及分压电阻,用NPN三极管对电容进行放电....

搞定!

网友D:
呵呵,LS就等着烧管子吧;P

网友A:
楼主在6楼贴的图,是在故意制造“共同导通”,简直是“全导通”。

网友E:
看看我的这个如何?

自己琢磨的,已经开始小批量,目前工作还算正常。
总是有些不太放心,为了安全,在36伏前段加了保险管。
还请诸位多多指教。

楼主:
yzhj的电路看不清楚,但从4个引出端来看,还是有时序控制的,否则一定会有“共同导通”!

网友E:
是有时序控制的,同时还希望用那两个二级管约束下。

理论上同侧的两个管子是不会同时导通的。实际上由于器件延迟问题,存在竞争冒险的可能。

楼主:
按我的电路改吧,一个输入端,简单方便,绝对无"冒险"!

楼主:
xwj, maychang过来看看,这下还烧管子不?

网友F:
提供一个电路,可行的。

新建 BMP  (137.49 KB )

网友F:
JP1~JP4  是跳帽。控制死区时间用的。
死区时间也可以通过电容的改变实现

楼主:
有没有必要搞这么复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