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时出了一个很奇怪的错误,大家试一下能解决不

楼主(2010-03-29):
我用的是PIC单片机,出错信息如下
Error   [315] F:\shiyan2\ADC.h; 2.42 "{" expected
Error   [249] F:\shiyan2\ADC.h; 3.1 probable missing "}" in previous block
很奇怪,我查了一下C源文件和H文件,都不缺{,
本以为可能是写程序时的输入法设错了,查了一下也没问题,网上也参考了很多类似的错误的解决方法,但都不管用,问题应该不在H文件里,各位高手看一下,谁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拜谁为师!谢啦!

网友A:
提示信息说的很清楚的啊 是语法问题 如果看不出来 就贴源代码吧

网友B:
猜不出来,

网友C:
查查是否有那句话最后没写分号吧

网友D:
:Dls说的有可能
PS switch() 结构不完整也有可能出现这东东

网友E:
我以前也遇到这个问题:应该是“{”的问题,重新写一遍就好了。

楼主:
这是别人写的程序,有四千行,但是都写在一个文件里面了,我把它分割成好几个文件,结果编译后就就成这个样子了,文件太多,没法贴上去,请各位高手就自己的经验谈一下,一般会在哪里出问题,我只是分割了一下文件,加了几个H文件,如果真是在那个地方少了什么{之类的,那我怎么查啊,这可是四千行的代码啊
对了,出问题的H文件对应的C文件我查过了,没语法错误,H文件也没丢“;”包含也没有自己包含自己的问题,编译器路径的设置也没问题,我真是不知道问题出哪里了,如果真查不出来我就重写一遍代码,按自己的风格写。

网友D:
有时间的话 支持重写!!!

网友F:
支持楼上说法

网友G:
4千行算什么,我还接手过一个7万多行的文件,实在是崩溃
建议你在同一个工程里先用空文件搭好框架,如UART.C,UART.H;LCD.C;LCD.H;MENU.C;MENU.H;INPUT.C;INPUT.H……
然后逐个函数的移动……只要原来的程序没有问题,移动的过程中耐心不冒进(移动几个编译一次),绝对不会有问题的,甚至你还可以在移动的过程中标上注释。

网友G:
另外,这种工程重写是很激进的行为,建议轻易不要尝试。
就算要重写,也应该按照10楼先做一遍。

网友H:
支持6楼的说法,我以前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