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如何能用USB转串口,下载lpc2103程序?

楼主(2010-03-29):
我可以直接用串口通过LPC210x_ISP(V2.2.3)下载程序到lpc2103,

但是笔记本没有串口,通过USB转串口不行。

请问ZLG,

LPC210x_ISP是不是就是不能用USB转串口啊?

网友A:
估计是USB转串口不是很稳定,你用笔记本串口卡试试

网友B:
很有可能是USB转串口的问题,那个我以前也用过很不稳定,老出问题

网友C:
是有可能出点问题,
可是还算稳定吧。

网友D:
把原生串口ISP和USB转串口ISP的数据抓下来对比一下,你就能轻易判断出到底是哪里出的问题了。

下载地址:
http://download.cnet.com/ComTrac ... 6892.html?tag=mncol

感觉好别忘了给个review(评论),谢谢!

网友E:
俺的笔记本有串口,嘻嘻

网友B:
笔记本有串口,感觉好古老的笔记本

网友F:
是DELL的吧?

网友E:
对,对,是D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