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串口调试助手发短信发布出去啊?

楼主(2010-03-29):
用电脑的串口连接GSM/GPRS MODEM发送短信的过程
短信中心:13800100500     目标号码:15210567225
短信内容:温度值达到警戒值!
<1>AT 回车   (41 54 0D 0A)      回复:OK
<2>ATZ 回车  (41 54 5A 0D 0A)回复:OK
<3>AT+CMGF=0回车 (41 54 2B 43 4D 47 46 3D 30 0D 0A ) 回复:OK
<4>AT+CMGS=32回车 (41 54 2B 43 4D 47 53 3D 33 32 0D 0A)回复:>
<5>0891683108100005F011000B815112507622F50008A7136E295EA6502452308FBE8B6662125024FF01 (此处+)1A 0D 0A(16进制发送的结束符+回车)    (30 38 39 31 36 38 33 31 30 38 31 30 30 30 30 35 46 30 31 31 30 30 30 42 38 31 35 31 31 32 35 30 37 36 32 32 46 35 30 30 30 38 41 37 31 33 36 45 32 39 35 45 41 36 35 30 32 34 35 32 33 30 38 46 42 45 38 42 36 36 36 32 31 32 35 30 32 34 46 46 30 31 1A 0D 0A) 回复:error
1到4返回的都正常  就是最后一步发短信内容时 总返回error,大侠们帮忙解答一下啊!!

网友A:
很简单,你先用一个能发出短信的应用程序发一次,用下面的工具抓原始数据,把这个数据在你的串口助手里面重复实现一遍就成了。对比一下你的数据和正确数据的差别。

下载地址:
http://download.cnet.com/ComTrac ... 6892.html?tag=mncol

感觉好别忘了给个review(评论),谢谢!

楼主(2010-05-26):
问题解决了   是第四步的问题   只发0D才行

网友B:
发送AT指令结尾只发0x0d就可以,如果发0x0d+0x0a有些指令有后续数据,会把0x0a当作后续数据,从而造成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