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W电阻,当功率达到多少时会发热?

楼主(2010-03-30):
(无正文)

网友A:
电阻功率参数(如1/4W)是个额定参数,通常不超此值即可。当然建议降额使用(如用到2/3或1/2左右)。

楼主:
当我到达0.2w 时温度达到70度,有没有什么手册上介绍比如0.1W,电阻温度多少。0.2W,电阻温度多少?

网友A:
一般不会有,因为温度和环境以及具体安装有关。

网友B:
0.5w的电阻,当功率达到1w的时候看到电阻在冒烟,但是一直没坏.外面的表皮黑了.

网友C:
你出钱,我给你液氮冷却,包超1W
^_^

网友D:
可以自己计算,如果室温25度,0.2W是70度,则温升是45度/0.2W。
0.1W则温升22.5度,实际温度是25+22.5=47.5度。

楼主:
恩 7楼的计算方法可以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