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GA转网线延长器!

楼主(2010-03-30):
各位大大们,VGA转网线的延长器,在理论上能否实现一个延长器 同时具有VGA输入 、输出两个网线用一个 网线传输的设备。。

延长器

网线

VGA

VGA

网友A:
没大看懂
VGA转网线传输可以,要专用设备
但走的不是网络协议,不能用网络传输设备

网友B:
那种便宜的肯定是不行的。你这要求要么FDMA。要么数字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般的VGA转网线的设备 都是1V1 或者1V多网线的。

  假如2个或者多个VGA信号用一根网线传输的话, 有没这样的设备理论上能否实现此功能,网线传输速率足够大!PS :双显卡的电脑。

网友A:
如果不数字化基本只能传一路,
如果数字化:以1600*1200@60Hz算
像素时钟165M,rgb三路8比特量化,数据率就是4G,
网线传输速率能大于4G么,
那么可能有以下方案:
1.模拟调制起来传
2.数字化之后压缩了传
3.直接走光纤,说不上有成熟产品

网友C:
可以转,很简单的,监控店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