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晶体和晶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3-30):
这两个名词用得很混乱。
一般称一片磨好的石英封装在金属或其它材料外壳内为晶体,称除石英片还有三极管电阻电容等振荡电路封装在一起为晶体振荡器,简称晶振。前者必须有振荡电路才可以起振,后者只需要加电源即可起振并且输出信号。
但现在好像怎么称呼的都有,也有将前者称晶振的,也有将后者称有源晶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