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UART的波特率

楼主(2010-03-30):
如何设置UART的波特率 比如我要选择24Mhz ,波特率要设置成 9600,怎么设置counter 模块,公式 算法 ??

网友A:
不用counter,我直接VC1=24M/8
VC3=VC1/39
输入VC3,波特率为9615,可以正常用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波特率一般都不会正好是那几个数的。

网友D:
2楼,好方法~~

网友E:
UART Baud rate = input clock / 8,所以想得到9600波特率,算个差不多的时钟输入就成了

网友F:
按照公式算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G:
新手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