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当芯片I/O口电平高于芯片供电电压时。。。

楼主(2010-03-30):
比如:我的芯片电源电压是3.3V,而接入到该芯片的I/O口电平是5V,但信号线中间串了一个比较大的电阻如10K。我这样接了后,短时间测试功能是正常的。但不知道这样使用会有何隐患?长期工作对芯片本身有何影响?请各位帮忙分析。谢谢!

网友A:
(5V-3.3V)/10K=0.17mA
这个电流芯片应该能抗住吧

楼主:
呵呵,终于有人回帖了,谢谢楼上。电流是比较小的,但电平不一样。就是不知道长期使用会不会对芯片有不良影响。

网友B:
用电阻分压的形式

网友C:
这个要看你那个芯片的承受能力了,有些芯片尽管是3.3V供电但是还是能够承受5V的电平
实在不行加个驱动芯片咯类似245之类的
再在进芯片的管脚再加个钳位。。。

网友D:
一般来说,你那样接不会出什么问题的,如果还不放心,可以加一个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E:
(5V-3.3V)/10K=0.17mA
这个电流芯片应该能抗住吧
引用 网友A:

接了电阻之后,I/O口高电平不一定是3.3V吧?
用个电平转换芯片好了啊,有些芯片手册上写着的能够承受多大电压

网友F:
多数情况下可以这么用,个别电磁干扰较大的环境或者电源存在较高幅度的高频噪声时要注意发生栓扣效应。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
7楼说得对。接了电阻后高电平是高于3.3V了。我之前用的就是电阻分压,考虑成本才不用电平转换芯片的。电路的用法我很清楚,我想知道的是:电流比较小的情况小,I/O口电平比芯片电源高时,长期使用会不会有隐患?

网友E:
呵呵,谢谢各位。
7楼说得对。接了电阻后高电平是高于3.3V了。我之前用的就是电阻分压,考虑成本才不用电平转换芯片的。电路的用法我很清楚,我想知道的是:电流比较小的情况小,I/O口电平比芯片电源高时,长期使用 ...
引用 网友G:

芯片手册上写着的,只要不大于那个值就没事

网友H:
弄个分压呗,简单,成本加的应该不会很高。毕竟这样比较保险!猜得

网友I:
分压不见得比直接串电阻好很多。
除非用稳压管钳压。

网友J:
如果速率低,用电阻分压,如果高,用IC。

网友K:
还是有危险的。毕竟这个是隐患,而且这个隐患你知道,也没有经过长时间证明它是安全的,还是想办法解决吧。如果没有干扰也许工作会好,但是外部或者电源有高频等干扰的时候系统容易有问题,尤其上电的瞬间需要考虑。另外,串大电阻也不一定好,二极管牵位是防止偶然现象的。

网友K:
哦,可以看看这个芯片内部IO的结构。

网友L:
记得某天看到这样的描述此类现象
简单的说
这样接会形成对IO口的倒灌电流
然后通过芯片的VCC倒灌会电源
如果是一次性或者不可充电型电源
则会损毁电池

希望我记得没错

网友M(2010-05-12):
这么做会带来很严重的问题,如果你是做学校的项目,那无所谓,
如果是工业产品,你这么做,老板会开了你。

网友N:
同意5楼和12楼,钳压应该比较好

网友O:
还是加个稳压芯片比较好,这样可以保证芯片的使用寿命,综合来讲并不比分压或串联电阻贵很多。

网友P:
如果速度不高,中间串个电阻就OK了,如果速度高,有电阻存在沿就变缓了,建议加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Q:
一般端口钳位二极管的电流是5-10MA,一般不超过这个电流就是安全的。

这个得看看你芯片端口钳位二极管的许可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