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似乎发现铅酸电池一次没有及时充电的话就影响容量

楼主(2010-03-30):
且并没有太过放电!
电动车,一次大约放电到约42V时,因为一些原因没有及时充电,约12个小时后才开始充电的
控制器都带保护的,即将没电时都是小电流放电,速度很慢,直到约42V时会提示低电压保护。。。

但是我发现,自这次后,容量似乎就没有之前足了,,,有这么严重吗?

是48V 的铅酸电池

网友A:
没那么严重,除非你的控制器有问题.控制器都是抵押保护的,没电了开都开不了,直接断电的.所以不会过放.而一般其他部件的耗电是很小的,12小时根本放不了多少.

网友B:
除非放电过重或此时依然有负载导致事实上的过放电,否则不会在如此短时间内导致容量下降。

楼主:
或许是心理作用?
谢谢啊。。。我也觉得邪乎。。。

网友C:
确实是容量下降了,电动车电瓶在欠电情况下不及时充电,硫化的很快,哪怕只有一次。
建议进行去除硫化的保养。

楼主:
哈,谢谢啊,大清早正要来回呢,
昨天又特别注意了一下,还是感觉容量下降。。。
与第一次几乎同样的里程同样的行使,因为往返约40km,差不多是最大航程了,
第一次返回后几乎没感觉到电用完,但是自那次后很明显,到终点时电压降的很厉害。。。

怎么保养?稍用点点就及时充电有没效果?听说脉冲大电流可以去硫?
咋这么邪乎呢。。。。郁闷。。。

网友D:
过充电可去硫化。

网友E:
的确会减少的。
尤其是,车子用电到已经自己保护了。之后你不用了,电池电压上来后,又不保护了。这时有输出电压,如果你再接着用电,这样对电池损伤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