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是供电不足引起的吗

楼主(2010-03-30):
一个系统中共有四块独立的电路板1#、2#、3#、4#,用的都是STM32F103C8T6,他们之间的供电是统一通过1#电路板从外部电源接入再一级一级传递,如图示,他们之间有通信联系,事先估算过电流消耗,感觉是够的。当调试好各自程序后,四块电路板由电源线和通信线接到一起,可以判定,没有按照事先的设计工作;但是,当1#电路板接上ULINK2仿真器的时候,系统却可以正常工作了。这会不会是可能供电不足引起的?

网友A:
那一部分没有按照事先的设计工作?

楼主:
1#电路板

网友B:
还有可能是接地问题

楼主:
为什么说是接地呢

网友C:
工作不正常的时候量一下每块电路板上的电源电压,另外,2,3,4电路板的3.3V也是外接的吗?

楼主:
电压两种情况下没有变化,2,3,4电路板的3.3V是从1电路板直接接过来的,在1电路板有电源转换芯片

楼主:
只要把ULINK2仿真器接(另一端需接USB端口)到1电路板,复位一下系统就能正常工作;拔下后就不行了,再接上复位一下又可以了。

网友D:
只接1#、2#呢?

楼主:
如果只接三块板子的时候,都能正常工作。

网友E:
各模块的电源部分是否有电解电容,没有的话,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没有加电解电容,一定要加吗?这跟仿真器有何联系?

网友D:
各模块的电源部分是否有电解电容,没有的话,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这个原因

楼主:
如果每个电路板单独供电,不知道能否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各模块的电源部分是否有电解电容,没有的话,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引用 网友E:

如果真是这个问题,可以尝试在2#和3#之间接入电源。

楼主:
貌似真的跟供电有关系,2#、3#单独供电以后果然正常了。

网友:
个别期间的正常工作要达到一定的功率才行的,有没有测过电压,电流之类的,算算某些关键点的功率试试看咯

网友F:
很有可能是电源模块功率不够造成的

楼主:
恩,很有可能,这个先前没有做好。

网友G:
用示波器看一下上电波形
比较一下轻载(3块)和满载(插满)的区别
可能上电慢造成复位不正常
是否使用了片外dog?

楼主:
没有使用片外dog

网友A:
没有加电解电容,一定要加吗?这跟仿真器有何联系?
引用 楼主:

看现象应该是电源波动造成,原因是电源上的退藕做的不好,具体表现为没有加电解电容;连上仿真器,至少可以认为把仿真器内的退藕电路并联到了你的系统中,猜测这是连接仿真器后情况改善的原因之一。

网友H:
当正常工作的时候,单独的板子是正常的。当上电的瞬间,系统需要的电流比较大,这样有可能把电压拉下来,造成某个板子复位不正常,不工作。当外部接入仿真器时,会给接入仿真器的电路板复位,这样,系统就相当于用了3个小板子工作,然后再启动另一个电路板子。最好还是给芯片供电的部分做到电路板上,像11楼说的,加一些电解电容,让外部的波动对本系统尽量影响小。改进后系统稳定性会好些。

楼主:
两位说得有道理,改版的时候再做好一些。谢谢指点。

网友E:
确切的说,楼主发现的这种情况就是电源功率不够。
我曾经用一款USB转RS485串口的芯片,用USB供电.一旦接上那个接口转换芯片,该模拟串口就失效了。后来加了一个电解电容,就再也没有出现过那种情况。
电解电容还是蛮有用的

楼主:
哦,还真是

网友I:
我也觉得可能是可能上电慢造成复位不正常,STM32F103C8T6工作电流不是太大,一般都够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