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fuSe 可以读取STM32的芯片内容?

楼主(2010-03-30):
各位好,

   我把STM32 用串口ISP烧写了 IAP (DfuSe需要与之通讯),并且对STM32 作了读保护。
   然后用 DfuSe 软件 更新了我的用户程序(APP)。

   是可以读保护了,因为 用Jlink 的 JTAG口 是读不出来, 用 串口 ISP 也判断出是置了读保护。

    但是 使用  DfuSe 这个 USB 方式 的 PC 软件, 进入 IAP 后, 既可以烧写更新程序, 也可以 读出来(dfu 格式的文件)。 就是说 那个 读保护 不起作用了。

    使用 DfuSe 软件,读保护不了吗??
   有办法使得 用 DfuSe 软件 也读不出来吗?
   谢谢。

网友A:
只要简单地修改DFU的程序,去掉读出代码的程序段即可。

楼主:
请指教详细一点?
但是我修改不了 DfuSe  的代码?
而且这是可以官方下载的。
还是修改 IAP? 不行吧?
产品要准备出货,公司明确要求要做保密。
谢谢。

网友B:
当然要修改IAP的软件,那个只是个DEMO。

除掉能读出来程序外,通过USB下载的代码是明码的,别人用个分析仪一跟就知道你代码了。

楼主:
IAP 那里我目前只是修改了扫描按键 作判断 的 一些代码。
要怎样修改 IAP ,使得 用  DfuSe   读不出来?
可以给多点提示吗?
还是有什么文档?
谢谢。

楼主:
IAP  demo 里面 有个 UPLOAD() 函数, 应该就是 把APP 传给 DfuSe 的那个函数,
我把跟这个函数 相关的 代码屏蔽 , 或者 不做回应 ,应该 就可以了吧?
是这样吗?
帮我确认一下吗?
谢谢。

网友B:
你不要改UPLOAD,UPLOAD有与USB协议相关的东西,改起来麻烦,最终的读是MAL_Read,你把MAL_Read的功能屏蔽了就好,比如返回一串0xff之类的。

不过你不考虑明码下载的问题?只要你一升级代码,谁都可以读出来阿。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复。
现在 DfuSe 读不出来了。

楼主:
谢谢vigia。
我就 “把MAL_Read的功能屏蔽了就好,比如返回一串0xff之类的”
明码下载的问题,应该没关系,我做了 UID 相关的 加密的。
谢谢。

网友C(2011-10-21):
UID加密是取唯一ID号来加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