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C8051FX系列单片机的朋友请进

楼主(2010-03-30):
本人刚做了一个基于C8051F006的最小系统板,留了个JTAG接口,10针的,参考的是官方的原理图画的,现在我用的编译环境是KEIL 3,能够生成对应的HEX文件,我想问,如果不硬件仿真的话,怎么下载程序啊?用什么软件?需要哪些硬件啊?谢谢!

网友A:
硬件需要一个调试器,U-EC5
Keil 3就可以下载,要装个驱动
还可以用sililabs 的IDE或者新华龙的C8051F编程器U-EC5专用版

网友B(2011-09-09):
软件仿真,应该有的

网友C:
看图
也是SILABS的

网友D:
EP968有支持一些C8051F的JTAG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