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MCU] LPC2214 偶尔就不能JTAG下载 探讨!

楼主(2010-03-30):
一直用LPC2214,但是偶尔就不能JTAG调试下载了!
分析了电路设计,没有发现不同的!
大家使用类似的片子有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是不是调试口被你配置成普通IO了

网友A:
估计是RTCK上的下拉太大了。

楼主:
以上两位的情况都确认没有问题!

谢谢!
我再分析下!

每次都是JTAG口不能再用了!

网友B: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板子一直都是用J-Link下载调试的,之前还能正常下载。今天下载时突然就不行了,IAR调试器显示一直无应答,使用SEGGER的J-LINK ARM下载删除都不行,出现提示:Data abort occurred while checking target RAM.--------------------------------------------------------------------Registers ---------------------------------

PC         =00000010

CPSR = 000000D7(ABORT mode ,ARM,FIQ dis,IRQ dis.).....然后是一大堆寄存器的值......最后显示Failed to erase chip.

请问楼主,是不是只能换芯片了?

网友C:
我没发现过异常

网友B:
忘记说了我的是LPC2136。昨天换了一个芯片试,第一次能下载但程序运行不起来。接下来JTAG又不能正常用了,问题依旧。看来是程序有问题了,于是想办法擦除芯片。试了Flash utility v2.2.3的ISP软件,始终无法连接上,也看了串口的波形,发现主机发?以及芯片回复Synchronized都正常,在主机回复Synchronized的时候芯片又发出1串数据,然后才是OK,结果就是无法连接上。今天早上下载了Flash Magic软件擦除,试了几次也是不行。于是开始用手工擦除方法,结果可以了,真是大喜啊!刚才下了另一个程序,JTAG能正常仿真。现在再下一下出问题的那个程序,看看具体问题在什么地方。

网友C:
我做过的一个项目如下:
JTAG和RF引脚复用。每次板子一上电JTAG功能便被修改成RF功能,导致无法连接JTAG,但是只要擦除FLASH就可以马上下载,后来用一个宏设置成JTAG版本和禁止JTAG版本。

如果你的CPU每次擦除后都可以下载,只要运行后再下载就连接不上,那么和我的就是类似的。

再有,你所有的板子都是这样还是只有一片CPU这样?

网友B:
昨天试了2个片子都这样,今天解密擦除后,下载了新程序,好像又没问题了,JTAG能仿真。昨天那个程序被覆盖掉了。不过我JTAG的口子是留着的,没有复用。

网友D:
解决了吗是怎么回事?

网友C:
下载的时候是不是选择了加密??

网友E:
1. 首先保证JTAG功能IO是允许JTAG功能的
2. 正确设置你的XLINK的 JTAG速度 这点非常重要
3. 可能莫些芯片在一定情况下 要使用全片擦除
4. 当然非正式产品发布代码前 禁止加密功能

网友B:
后来就一直下载,能仿真了。很有可能是不小心加了密,自己没发现。在哪里能设置加密?我还真不知道,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