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如何判断两个数相加是否产生进位

楼主(2010-03-30):
以两个单字节无符号数为例。
在51汇编中,有CY位标志可供判断:
MOV     A, R0
ADD     A, R1
JC      SOMEWHERE
MOV     ...
SOMEWHERE:

在C中,我目前的做法是,定义一个两字节的变量:
unsigned char first;
unsigned char second;
unsigned int sum;

sum = first + second;
if (sum >= 0x100)
{
//bla bla ...
}
else
{
//bla bla ...
}

目前为止,我还是觉得很别扭。
不知道大伙是怎么做的?

网友A:
这样可以呀!

网友B:
为什么不直接用CY位?
编译器不会笨到连定义的寄存器都不认识的。
不过使用的时候要注意点,有时候优化时编译器会按照优化规则统筹编译,结果可能并非预期。

楼主:
为什么不直接用CY位?
编译器不会笨到连定义的寄存器都不认识的。
不过使用的时候要注意点,有时候优化时编译器会按照优化规则统筹编译,结果可能并非预期。 ...
引用 网友B:

各种内核的进位标志的访问方法是不一样的,我提出这个问题主要考虑C语言的通用性。

网友B:
哦,是说通用的啊
对于标准C来说进位很重要吗?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网友C:
sum定义成uchar.相加后与加数比较,sum小的话就溢出了

楼主:
sum定义成uchar.相加后与加数比较,sum小的话就溢出了
引用 网友C:

对,结帖。

网友D:
溢出的必要条件:
1. sum 小与 128; sum.7 == 0
2. 加数至少有一个大于 128; (first | second).7 == 1

所以:
unsigned char first;
unsigned char second;
unsigned char sum;

sum = first + second;
if ((sum & 0x80)==0 && ((first | second) & 0x80 != 0) {
bla bla ...

楼主:
溢出的必要条件:
1. sum 小与 128; sum.7 == 0
2. 加数至少有一个大于 128; (first | second).7 == 1

所以:
unsigned char first;
unsigned char second;
unsigned char sum;

sum = first + second;
if ((sum & ...
引用 网友D:

你的说法有误,unsigned char最大可以到0xFF,即255。;P

楼主:
potter提到的做法如果不加注释,其他人乍看之下可能会云里雾里,却是简洁高效的。: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