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的地址总线电压问题

楼主(2010-03-30):
我的2812芯片,上电后地址总线的电压是3.3V,但是一运行程序地址总线的电压就变成4V,这是怎么回事?
这样运行时间长了会不会把DSP芯片烧掉啊?

网友A:
估计是你的供电系统有问题,要不然就是DSP已经坏了

网友B:
LZ还是好好查查电路吧,很容易烧掉东西的

网友C:
烧掉就麻烦了。

网友D:
应该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E:
DSP坏了吧

网友F:
4V输出了,应该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