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正弦函数怎么算比较快

楼主(2010-03-30):
我现在通过DSP的ADC采样了一个正弦信号,即我现在知道了 正弦值是多少,想通过这个值来计算此值对应的角度,但时间又要求越快越好,大家觉得怎么算呢,我直接用反正弦算好像得好几十微秒,求助高手帮忙解答一下怎么算好?查表简单吗

你好,你这个做出来了吗查表的

网友A:
用Iqmax吧,感觉那个速度还行

网友B:
查表呀。这个是最快的了,比IQMATH还要快。

楼主:
那个查表该怎么用啊?能大概的介绍一下吗?

网友C:
怎么查表?……

网友D:
一直用的都是IQmath,什么是查表法?

网友E:
用Iqmax吧,感觉那个速度还行
引用 网友A:
Iqmax?

网友F(2012-08-16):
qmax就是查表

网友G(2022-12-02):
查表或者cordic

网友H(2023-11-06):
使用三角函数库

网友I:
可以使用快速傅里叶变换(FFT)来计算反正弦值。

网友J:
数库通常有一定的精度限制,如果需要更高的精度,可能需要自己编写函数或者使用更高精度的数学库。

网友K:
可以预先计算好反正弦函数在一定精度下的值,并存储在一个查找表中,当需要计算反正弦函数时,只需从查找表中找到相应的近似值即可。

网友L:
级数展开法

网友M:
牛顿迭代法是一种求解非线性方程的数值方法。

网友N:
使用泰勒级数展开进行近似计算, 可以快速得到反正弦函数的结果。

网友O:
math库中的asin()函数。

网友P:
将反正弦函数的值预先计算出来并存储在一个表格中,然后通过查找表格中的对应值来计算反正弦函数的值

网友Q:
反正弦函数具有以下性质:
sin(arcsin(x)) = x
cos(arcsin(x)) = sqrt(1 - x^2)
可以通过这些性质将反正弦函数转化为其他三角函数,如平方根、余弦等,从而实现较快的计算。

网友R:
可以使用辛普森法则或者梯形法则来进行数值积分。

网友S:
利用数值计算库

网友T:
使用泰勒级数展开式:反正弦函数可以表示为泰勒级数展开式的形式

网友U:
可以使用查找表的方法,预先计算出一系列点的反正弦值并存储在表中,然后根据输入值在表中查找对应的反正弦值。

网友V:
嵌入式系统提供了内置的反正弦函数库,可以更快地进行计算

网友W:
直接调用数学库中的反正弦函数arcsin()来进行计算。

网友X:
要依赖于查找表或使用数学库函数。

网友Y:
通过数值积分的方法来计算反正弦函数的值。

网友Z:
可以使用数值方法来逼近反正弦函数

网友AA:
可以利用查表法或多项式逼近等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