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关于sprintf的问题

楼主(2010-03-30):
我用的MCU是LM3S316,开发环境是IAR5.3,我在代码中用到了sprintf函数,目的是想把一个整数转换成一个字符串。
相关代码:
#include <stdio.h>

void main
{
    char temp[20];
    int a=10;
    sprintf(temp,"%d",a);
    while(1);
}

编译通过,仿真时在while(1);处设置断点,程序执行到sprintf(temp,"%d",a);便无法往下执行。
查看.map文件,居然“9 600 bytes of readonly  code memory”已经用掉,注释掉sprintf(temp,"%d",a);则是“2 600 bytes of readonly  code memory”。相当无解。

请问哪位同学遇到过这个问题,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A:
建议自己写个函数实现

网友B:
因为缺少真正的输出函数,比如uartPuts( )

建议在sprintf()函数之后跟一个,当然前提是要保证uartPuts( )的正确性

网友C:
自己写吧。

网友D:
自己写个函数吧。
不是很难。

网友E:
不知楼主自己编出来了没有,共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