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P89LPC902FN不能工作

楼主(2010-03-30):
我用西尔特的编程器烧录P89LPC902FN,软件提示烧录成功,但是放到实际电路中没有一点反映.
用的是看门狗定时器,让 p0.0每隔一秒输出低电平,请问是什么问题,是不是配置文件的错误?急求!谢谢
#include<REG90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tt;
sbit LEDRUN = P0^0;
   uchar  init_ucfg();
void init_timer0 (void);
void watch_feed();
void Delay(uint tt);
void main()
   { uchar t;

   P0M1=0x00;
      do
     { t=init_ucfg();}
     while(t);
      P0=0x00;

      watch_feed();
    init_timer0();
    while(1);

   }

   /*======================== 延时子程序 ======================*/
   void Delay(uint tt)
    {
    while (tt--);
}

  /*======================== 配置寄存器====================== */
uchar  init_ucfg()
{     uchar ucfg_stat;
      uchar ucfg_result;

    FMADRL=0x00;
       FMCON=0x6C;
       FMDATA=0x84;
       ucfg_stat=FMCON;
       if ( (ucfg_stat&0x0F) !=0 )  ucfg_result =1;  else  ucfg_result = 0;
       return ucfg_result;
    }
  /*======================== 定时中断初始化 ======================*/
void init_timer0()
{

TMOD = 0x11; //0x20  TMOD: timer 0, mode 1, 16-bit
TH0 = 0xB1;
TL0 = 0xE0;
    EA=1;
ET0 = 1;
TR0 = 1;
}
/*======================== 定时中断======================*/
void timers0() interrupt 1 using 1
{  int i;
      WDL=0xff;
      EA = 0;
       WFEED1 = 0xA5;
       WFEED2 = 0x5A;
       EA=1;
        TH0 = 0xB1;
     TL0 = 0xE0;
       i++;
     if(i==10)
        {   LEDRUN=~LEDRUN;
       }

/*======================== 看门狗清零序列 ======================*/
void watch_feed()
   {   bit eacopy;
       eacopy = EA;
     WDL=0xFF;
         EA = 0;
    WDCON=0xC5;

       WFEED1 = 0xA5;
       WFEED2 = 0x5A;
       EA=1;
       EA = eacopy;
  }

网友A:
LZ的写程序的风格挺好吗,学习了

网友B:
应该不是配置文件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