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64接触摸屏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0-03-30):
进不了中断
将中断线与屏断开,用表测量屏的中断输出引脚,可以达到低电平标准,但接上单片机后,再触动触摸屏,电平最低也就是4.6V,不会降低到低电平,不知是什么原因,请用过的大侠指点!

网友A:
可能是io口的强上拉弱上拉问题。

楼主:
我试了好多办法,没能解决。
设IO口为输入,取消上拉,使能上拉,设IO口为输出,等情况都试过了。

网友B:
最低电平居然也有4.6V

楼主:
我用的是INT4,不知这个中断是否有什么特别的说法没有?

楼主:
我在百度上也看到过一位老兄问了和我一样的问题,但没有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