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滤波问题

楼主(2010-03-30):
请问电源输出端加的滤波电容用几个小的并联好呢还是用个大的好?

网友A:
其它条件相同时,用几个较小的电解电容并联比一个大电解电容好。
注意“其它条件相同”这个前提。

楼主:
麻烦能详细点吗?是因为并联阻抗小吗?

网友A:
是的。多个电容并联,如果容量与单个相同,容抗当然相同,但寄生电感和电阻较小。

网友B:
同意4楼的意见。

网友C:
当然是电容的损耗小好了,不不用好几个并联很麻烦,花费应该多吧

楼主:
那浪涌电流会不会因此而增大?

网友D:
电源滤波电容 是有条件的,具体 多大电流 跟电流时间的关系 我就不知道了,望 给予 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