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用IAP怎么把一个扇区32K的flash写满

楼主(2010-03-30):
(无正文)

网友A:
写满一个扇区和向一个扇区中写几个数的方法是一样的呀

网友B:
是不是多次调用ramtoflash()函数?

网友C:
ramtoflash这个函数不是有个参数来指定写多少个数据吗。

网友C:
擦除一次扇区,多调用几次函数就可以实现写满32K的Flash了。

网友D:
把FLASH写满,那程序怎么办?怎么样指导那段是程序,那段时数据啊?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

楼主:
该结贴了~~~~